求助帖:关于红外

楼主(2012-09-18):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是发射,一个是接受,你说的好乱

网友B:
是只用一个红外管的,单片机通过小信号放大后学习到码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C:
普通红外发射头在近距离接收到红外线后都会产生微弱的电压信号.此信号经放大整形后就可被MCU捕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