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图疑问

楼主(2012-09-18):
在连线的时候,出现图片上的错误,画不了。但是GND却可以,怀疑是被铺了地,但是却显示不出来,也去除不掉,求解!

网友A:
打po去除地  或者在view--->net---> OK      再试试看

网友B:
这玩意明显是protel,可不是pads,PO....

网友C:
铺地,应该有个边框在的吧?

网友:
如果是敷铜,可以全选,再移动试试看

网友D:
你这个是铺铜没有显示问题,按P,T,然后将Show/Hide下面的Polygons选择为F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