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打磨过的ARM

楼主(2012-09-18):
请教高位高手,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一颗打磨过,重新打上型号的BGA封装的ARM芯片的厂家型号啊,急!!!!!

网友A:
您要什么功能,我的arm也许满足你的要求。并不一定要找到完全一样的型号啊。

网友B:
NAND Flash在哪里?POP封装?

网友C:
上面不是有型号吗,你可以通过它的datasheet去找原来的型号(一般都懒得改,几乎和原片的datasheet是一模一样的),不过看上去不是ARM,是颗DSP,甚至是SOC的FPGA也有可能

楼主:
不是要**,是要维修。现在被整惨了。如有人知道型号或是可推出型号,轻谢!可QQ:262298510,电话:13760387366。老板怪俺啊,现在接下了维修的合同,找不出这玩意啊!再上二个全景照。

网友D:
维修……太能扯了,这种行业产品肯定是直接发货回去让供应商负责修理的……

网友E:
这板卡有意思。

网友F:
BGA拆下来,和SDRAM连接到CPU的脚位测量出来,和能找到手册的ARM一比对,基本就可以找到是什么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