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28061交错PFC电感电流计算问题

楼主(2012-09-18):
看到ucc28061的datasheet24页关于电感电流的计算公式,请问公式10中为什么除以根号6啊,求详细的说明。谢谢。下面是它的datasheet。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的推导,iline是输入电流,ipk是包络峰值,Irms是电感电流有效值。

楼主:
请高手看看,刚接触电源,想知道一般情况下情况下怎么计算啊?

网友A(2012-12-08):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UCC28061.不知可否交流一下?

网友B:
28061用在输入高压(264V以上),带500W负载以上是否有尖叫声,求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