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2-09-18):
大家用减速步进电机有没有遇到下面的问题:

假设减速步进电机现在静止处我们叫它原点A,
1、向左走100步,静止后,
2、向右走100步,静止后,未能回到原点A,静止处我们在这叫点B;
3、执行完1和2两个操作静止在点B处,再向右走100步,静止后,
4、再向左走100步,静止后,和原来原点0重合;而不是和静止点B重合。

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减速电机的齿轮箱造成的误差?
应该两次都是回到点A,不会有点B出现才对啊!

楼主:
4、再向左走100步,静止后,和原来原点A重合;而不是和静止点B重合。

网友A:
电机没转晕,我倒是让你转晕了,这样的机构弄个零位好了。我们步进电机减速一般用同步带,用机械齿轮减速好像不太好。判断是机械还是电气造成的误差最简单的办法是在电机轴上画一条线

楼主:
这个是用于低速球的减速步进电机,当摄像机倍数放大时,预置点偏差过于明显。
以上各用100个脉冲的方法,只是用来测试偏差是否是程序引起的,
已经可以肯定程序无问题。估计这个偏差是来自减速传动部分。

楼主:
1、|<---------|A
2、|------->|B
3、          B|---------->|
4、            A|<--------|

网友B:
首先说明是否带载,还有过载。 电机丢步与齿轮的反相间隙都可以生产这个问题

网友C:
明显减速箱问题。可以用无回差的减速箱。

楼主:
已经可以确定没有过载和失步,只有换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