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C8中的EEPROM和FLASH块擦和块写问题

楼主(2012-09-18):
从STM8S207资料提供中得知,一块的大小为128个字节,但是我在使用当中,却只能将前4个字节擦除(即0x00),不知具体寄存器需要怎么配置,目前我配置如下:
FLASH->CR2 =0x61;// FLASH_CR2_ERASE;
FLASH->NCR2 = 0x90;//(uint8_t)(~FLASH_NCR2_NERASE);
用库中的宏定义,就会死机;
标准块编程的速度和字编程的速度差不多,编程很慢;FLASH寄存器编程配置和块擦除一样的,即:
FLASH->CR2 =0x61;// FLASH_CR2_ERASE;
FLASH->NCR2 = 0x90;//(uint8_t)(~FLASH_NCR2_NERASE);
在做STM8S的IAP编程,编程速度太慢了,升级一个50K的程序需要5分钟呀!太慢……
烦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13-03-20):
问题咋样了

楼主(2013-04-22):
引用 网友A:
问题咋样了

现在用字写,速度相应的提高了一点点,块擦和块写还是不行

网友B:
看看技术手册  会不会有一些技巧漏看了   再仔细看看呗

网友C(2013-12-17):
明显配置的有问题。标准块编程会自动擦除,又块编程又字编程,当然有问题了

网友D(2015-12-25):
我有发表一篇关于stm8s FLASH块擦除和块写的解决方案:https://bbs.21ic.com/icview-12485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