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温度范围的问题(I跟C的差别)

楼主(2012-09-18):
(无正文)

网友A:
同一款芯片,有C的还有I的:C的是Commercial,范围是0~85°C;I的是Industrial范围是-40°C~100°C。

请问,除了温度范围不同,价格也不同,还有其他方面的不同吗?

谢谢。:lol ...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考虑工艺的材料的不同,因为你用温度来说明了。
那么没什么不同了。

楼主:
:lol多谢猴版版。

网友B:
主要是适用场合不同   一个是工业现场   一个是商业用途  还一个是民用  就这几种   你自己再查查手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lol多谢猴版版。
引用 楼主:
:k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