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fet的ds可以互换来用吗?

楼主(2012-09-18):
这个图在DCIN撤掉用BAT供电时为什么会在G极上产生1v左右的压降?感觉好耗电啊,管子用的是bss84 ,但是看到在电源切换中大家都是把ds反过来接难道选型不对?如果s接BAT的话就不会产生g极漏电流但DCIN高过BAT+0.7V时又会对BAT充电。

网友A:
bss84是个P管,你接反了,你这样接的话,DS间就好比一个二极管

网友B:
可以
电路没问题
耗电个鬼
都不知道怎么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bat接3v R5取200k流过R5的电流仍然有10ua左右,对于3v电池供电的产品来说已经很大了,因为用电池供电时只要维持下lcd驱动就好,顶天就7ua了。

网友C:
楼主接法是对的,我以前也问过 mos反着用的问题,maychang当年给我讲的

只要G拉到系统最低电位,正反都能导通,根据寄生二极管选择到底正着还是反着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B:

bat接3v R5取200k流过R5的电流仍然有10ua左右,对于3v电池供电的产品来说已经很大了,因为用电池供电时只要维持下lcd驱动就好,顶天就7ua了。 ...
引用 楼主:

你先搞清楚电流能从哪里流到R5
除非二极管漏电流很大

网友D:
电源切换的时候,是这样接的,如果你将DS再换一次的话,假如DCIN的电压够高就会对电池充电了:loveliness:
还有你用的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吧:loveliness:
你去看下数据手册里关于IR(Reverse leakage current)的描述,很多肖特基二极管的IR是ma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