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RC滤波 截止频率咋算?

楼主:
如题,,,100K电阻和0.22uF 电容,,43K和0.22uF电容组成的滤波电路,,,第一阶的截止频率是7.2Hz,第二阶的是16.8Hz,那么两阶在一起的截止频率多少啊?

网友A(2012-09-18):
首先,“第二阶的是16.8Hz”应该是第二个独立一阶是....

两个级联的无源滤波器相互会有影响,建议按整个电路计算。

楼主:
麻烦楼上能说的详细点吗,,,还是搞不懂

网友B:
求大神指正 。

第一阶 是7hz, 第二阶的16hz

不是第一阶 已经 限制到7hz 了吗? 第二阶还有用?

网友C:
是否:H(s)=k1/(1+s/w1)    F(s)=k2/(1+s/w2)?两个级联 G(s)=H(s)F(s)

当然还有其他的练法,只说下级联

第二阶当然有用,你的带宽是指3dB带宽,第二阶并不是到了16HZ才下将3dB,在小于16hz的地方已经有了衰减,对7hz有多大的作用具体计算,当然,2个截止频率离的比较开,可以简化掉一个,7hz,16hz相差的不大

网友D:
是不是24Hz?不懂。。。

网友C:
我没仔细算哈,第一阶 7 hz ,意味着它在7hz 衰减了 3dB,  在 x hz 衰减了 y dB, x<7 , y<3
              第二阶 16 hz,同样的, 在16hz衰减了 3db,假如在x hz衰减了 3-y dB,
那么最后这个2阶滤波器在x hz处就衰减了3 dB,它的带宽就是截止频率就在x hz处
这个值要计算2阶系统才能精确得到

网友E:
求大神指正 。

第一阶 是7hz, 第二阶的16hz

不是第一阶 已经 限制到7hz 了吗? 第二阶还有用?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用,第二阶对前面的输出会有幅值衰减和相移,主要是相移,第二阶从1.6HZ就开始有相移了

网友B:
最上图是第一阶的,7.2hz,中间的是第二阶的,16.8hz第三张,两个串联的。
两级串起来,截至频率是6.2hz
可能有点误差,两级串的时候,有舍入误差。
要算就是|H(s)| = 0.707,解出s 来,就是截至频率了。

第一阶的传递函数

第一阶的传递函数

第二阶的传递函数

第二阶的传递函数

两级串联的

两级串联的

网友F:
LS计算的是两个一阶独立级联,中间需要用跟随器隔离,才能得到6.2Hz。
两个一阶直连构成的二阶,是约3.2Hz。原因参见2L 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