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诊断测试系统选用国产还是国外品牌?

楼主(2012-09-18):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1 项 ), 共有 5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这有啥好问的呢?

一切看你的预算,如果你的预算足够,那当然比够好的,否则谈这个有啥意思呢?

只是为了摸底测试,而且预算不大的话,当然就买个国产的用用算了。

网友B:
不选日本的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是为了产品的质量呢?主要是如何说服老板接受什么样的。

网友A:
如果是为了产品的质量呢?主要是如何说服老板接受什么样的。
引用 楼主:

老板只会问你:是不是满足公司需求?

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他一般会选择便宜一些的,当然,如果两个品牌差异较大,但价格差得不大的的时候,选择贵一点的也很正常

楼主:
老板只会问你:是不是满足公司需求?

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他一般会选择便宜一些的,当然,如果两个品牌差异较大,但价格差得不大的的时候,选择贵一点的也很正常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