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 负载大时 拉低电源电压 求限流方式

楼主(2012-09-18):
H桥控制直流电机,遇障碍电流加大,拉低电源电压   导至控制板重启,对于此种限流电路  有何好方法   求指导

补充图:

楼主:
呃 都没遇到过么???

网友A:
除非滤波电容少了。
一般是布线问题。
没有原理图,没有PCB,无法分析的。

网友B:
电源问题。抓电源波形,找针对原因

网友C:
电源问题。

网友D:
遇到相似问题,不隔离驱动电磁阀,抓波形发现电磁阀动作时会产生负压,将MCU电源拉低复位,
后来加上肖特基反向并联电源,问题解决。

网友E:
楼上的,那是反向电动势

网友F:
直接原因是24V被拉低导致的。

网友A:
电机突然停止,一般不会拉低电源,只会抬高电源。
估计是干扰MCU死机重启。
连原理图和PCB都没有,大家都只能猜测了。

网友G:
PWM输出突变后一般会在电源上产生较大的毛刺,控制的不好就会对其他的器件造成干扰,只能用示波器慢慢分析。

网友H:
建议控制板电源和24V 隔离 控制信号用光耦

网友I:
电机突停引起控制板重启 原因分析

1)单片机端电源被拉没了;
2)电机突停产生的干扰。

楼主:
现在有两种拉低情况  一种是电源电流不足  导致的电源电压被拉低  这个还好说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高速时PWM突低这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给个示意图瞧下吗 谢谢

网友J:
问题不具体,很难进行猜测!

楼主:
遇到相似问题,不隔离驱动电磁阀,抓波形发现电磁阀动作时会产生负压,将MCU电源拉低复位,
后来加上肖特基反向并联电源,问题解决。
引用 网友D:

求示意图 谢谢

网友F:
电机突然停止,一般不会拉低电源,只会抬高电源。
估计是干扰MCU死机重启。
连原理图和PCB都没有,大家都只能猜测了。
引用 网友A:

再复习一下“电枢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