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通信距离变短

楼主(2012-09-18):
CC1101+ARM7做无线自组网(我采用的是可变地址长度+地址滤波+CRC):最大节点数256个的线状网络。应用场合钠灯监控!
现象1:设备运行一个小时后发现由原来的150米变到20米或者几米。
现象2:设备运行4个小时后发现由原来的150米变到20米或者几米。
节点陆陆续续连接不起来。功率距离发现明显的衰减!
不知道有没有人也碰到过类似的想象,请各位过往的大侠不吝指教!

网友A:
相互之间的无线冲突造成的。

网友B:
是不是同时工作了?
同频的信道干扰。

网友C(2014-11-14):
我的通信距离也是很短,不知道为什么··和通信频率有关系?

网友D:
qq441747863。不知你这里有没有低功耗的设计,在启动了低功耗后,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从道理上将,接收功耗没有变,只是平均功耗降低,为什么会影响到传输距离呢!!!

网友D:
哦,外加一句,你这个网络拓扑,不应该叫自组网。没有达到自动路由吧,还有你程序代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