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周围的元器件必须要用进口的吗?

楼主(2012-09-18):
听说CC1101对元器件的要求很高,敢为大家用的都是进口元器件吗?什么牌子的有劳各位大侠推荐一下。

网友A(2012-11-06):
我用的就是华强北随便买的,最大功率能到+10dbm,够用了。

网友B:
如果是做产品的话最好是用进口的,最起码也要是台湾的,这样一致性比较好,性能也会好一点,如果是自己玩玩的话,就随便了。

网友C:
无所谓是否进口,但材料是有要求的,电容要求使用高频NPO或C0G陶瓷电容,电感最好使用绕线的,500MHz以下可用高频叠层电感。

网友D:
关键是看参数是否满足要求,考虑性价比还是用台湾的比较好

网友E:
电容一般差别都不是很大,用国产牌子货就好了,电感最好用绕线电感,Q值比叠成电感的高,直接表现就是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都要好些,当然价格绕线的比叠成的贵,什么牌子的电感就买台湾或国产名牌的好了。

网友F(2012-12-16):
没有那么严格吧,不过要看你使用的环境。CC系列技术Q270681680

网友G(2013-06-20):
貌似不一定,国产有些也挺好的。进口的我有 看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