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4160充电问题

楼主(2012-09-18):
(无正文)

网友A:
由于这个器件的充电是分三个阶段的. 在前两个方式预充电、快速充电恒定电流方式, 输出电压肯定明显低于设定电压, 这个性能是由电池的特性决定的.
到了最后的恒定电压方式, 电压才基本为设定电压.
我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从手册上琢磨出来这个特性的. 不一定正确. 楼主可以仔细研究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