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问题,问题未解决,坐等高手。。。

楼主(2012-09-18):
CD, ic, TE, se

给目标板送电(3.3V)点击OK后,提示如下图:
MPLAB ICD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02
Firmware type......................PIC18FJ
MPLAB ICD 3 Connected.
ICD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MPLAB ICD 3.

Target Detected
ICD3Err0086: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1800).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 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Target Removed

网友A:
没有接好?
VPP上有二极管?

楼主:
2# Ryanhsiung :handshake 没有接二极管,芯片选用18F66J60,MCLR/VDD/VSS/PGD/PGC与手工板对应链接,程序编译已通过,

网友A:
是否有线虚焊!!
  66J60 LZ也在玩以太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焊接没问题,是啊请多指教。。。:handshake

网友B:
ICD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提示你必须连接一个目标器件,也就是说ICD3没有找到你的目标芯片,并提示你,如果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检查电缆连接的正确性。

如果电缆等物理连接没问题的话,请检查MPLAB中设置的芯片型号和目标板上的实际芯片芯片型号是否一致?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使PIC18F66K22芯片,芯片型号选择没问题,连接ICD3和目标板:
MPLAB ICD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05
Firmware type......................PIC18F
MPLAB ICD 3 Connected.
Target Detected
ICD3Err0086:  Target Device ID (0000ffe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52c0).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 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下载时: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000c8 Received Value: 000000ff
Programming failed
线路应该没问题,是不是遇到假芯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handshake 多谢指点,我再整整看。。。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使PIC18F66K22芯片,芯片型号选择没问题,连接ICD3和目标板:
MPLAB ICD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05
Firmware type................... ...
引用 网友C:
感谢参与,极有可能是芯片问题。。。

网友D:
看下载的那几根线有没有接其它的电路,

楼主:
看下载的那几根线有没有接其它的电路,
引用 网友D:

:L MCLR/PGD/PGC线路链接正常,芯片也换了还是搞不定。。。

网友E:
请问MCLR/PGD/PGC是怎么连的?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上拉下拉电阻的?

网友C:
解决了,芯片的管腿太密了,焊接过程中有松香和其他杂质,造成绝缘不够,重新烫了下管腿,用酒精清洗,然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请问MCLR/PGD/PGC是怎么连的?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上拉下拉电阻的?
引用 网友E:

:handshake 目标板1、MCLR/ 2、VDD/3、VCC/ 4、PGD/ 5、PGC/ 6、LVP(空)用4公分长导线与ICD3网口一一对接,MCLR有上拉10K电阻(外加复位按钮),其它引脚未接任何元件。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明白了用icd3要裸机烧写。结贴了,谢谢各位同仁、高手。

网友F:
ICD3就是个垃圾!
我公司用ICD3一天6000多的产量,ICD3问题多多,妈的,垃圾!MICR就坏在烧录器上!
引用 网友G:

一天6000多产量?代理不送个专门的烧写器给你们?PM3好象

网友C(2012-10-23):
明白了用icd3要裸机烧写。结贴了,谢谢各位同仁、高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怎么裸机烧写?

网友H(2014-05-28):
MPLAB ICD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56
Firmware type......................Midrange
MPLAB ICD 3 Connected.
ICD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MPLAB ICD 3.

大神帮忙看一下,我这个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17-04-27):
哥们你问题当时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