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管脚问题,一个问题10分~

楼主(2012-09-18):
1.vref参考电压管脚能作为输出,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2.PLL[N]_CLKOUT能作为输出信号管脚使用么?
3.在使用quartus的Pin Planner功能时,有个show edges功能按钮,使用后,8个BANK变为4区域,这4个区域是为了区分什么?
4.管脚CLK[N]_PLL之间为了方便布线,可以交换么?

注意:输出信号时HDMI信号~

网友A:
对Altera的没有了解。帮忙顶

网友A:
1. 如果datasheet 没说能做输出,就不能做输出。但是XILINX如果前面标上IO的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猴哥~
已经解决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各种FPGA的模式,搞定这个就能确定怎么分配管脚了~

网友B:
分IO需注意几点:
1,电气特性的匹配
2,分的IO是不是可用
3,需检查分的IO是不是符合一定的规则
4,分的IO相互间的一些干扰等,如高速同时反翻,noise等。
5,在同一个bank上能同时支持多少IO同时反翻且驱动电流多大,等。

我也不太用Q2,不清楚altera的软件是不是有IO前期预规化这个功能。
我们一直用的xilinx软件planahead是用的,这可以帮助设计人员前期分IO时大大减小出错的可能性及因为IO分错而造成的在时间,成本上损失。
:)

网友A:
分IO需注意几点:
1,电气特性的匹配
2,分的IO是不是可用
3,需检查分的IO是不是符合一定的规则
4,分的IO相互间的一些干扰等,如高速同时反翻,noise等。
5,在同一个bank上能同时支持多少IO同时反翻且驱动电流多 ...
引用 网友B:
嗯嗯。说的是:)

网友A:
猴哥好,
:)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倒霉熊,
要完成的特殊功能就是在FPGA里面做个存储器。
管脚没有什么特殊的。

Q2里面有这样的功能,已经通过了~

PS:那几天实在不行了,因为原理图不是我画的,看了好几天的DATASHEET~
datasheet是王道啊~

网友C(2012-11-08):
懂一点,谢谢,顶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倒霉熊,
要完成的特殊功能就是在FPGA里面做个存储器。
管脚没有什么特殊的。

Q2里面有这样的功能,已经通过了~

PS:那几天实在不行了,因为原理图不是我画的,看了好几天的DATASHEET~
datash ...
引用 楼主:
解决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