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库的启动代码问题

楼主(2012-09-18):
ST库的开始代码:        PUBWEAK Reset_Handler
        SECTION .text:CODE:REORDER(2)
Reset_Handler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iar_program_start
        BX      R0

按我的理解__iar_program_start是用来初始化C语言运行环境的,但是在这之前的SystemInit代码就已经是用C语言写的了,这样做给人感觉别扭,也不怎么安全,ST为啥要这样写?

网友A:
先把PLL起来速度快,你也可以去掉,然后在main里面再调用。

至于不安全? 如何判定不安全?

楼主:
先把PLL起来速度快,你也可以去掉,然后在main里面再调用。

至于不安全? 如何判定不安全?
引用 网友A:
C语言运行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就运行C语言程序,理论上来说是错的,你要是在SystemInit()中声明个全局变量可能就不会被初始化。

网友A:
不用全局变量不就解决了。

楼主:
4# aozima 但编译器建立这个C语言环境,同编译器和MCU都会有关联,应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所以说它不安全。毕竟一旦猜错了,时间延误了,老板发火了

网友A:
SystemInit是CMSIS里面的,并不需要你来写,ARM公司这样写就这样用。
如果自己改了其中的内容,当然得由修改者自己来保证。

网友B:
C也没啥运行环境啊,就把栈指针sp复位一下吧

全局变量啥的我都是自己手动初始化的

网友C:
一点也不别扭,都只是代码而已,互相调用再正常不过,只要调用前堆栈初始化好,至于全局变量,最好不用。

网友D:
__iar_program_start 不是用来初始化C语言运行环境的,而是iar 链接的程序的入口地址,知道这点后你就不会感觉别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