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大神指导,24V 1.5A的开关电源应如何设计???

楼主(2012-09-18):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电路图,这个电路据说只要修改下D5稳压管的值就能输出你想要的电压,请问各位大神这个电路有没有错,能不能输出24V 1.5A的电源要求,不能的话如何修改呢???:Q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1.5A 达不到不说,且不靠谱

网友A: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没见卖TOPSwitch-JX这个芯片的,请问用TOPSwitch-GX这个芯片代替行不行,还有哪有TOPSwitch-JX这个芯片卖的??

楼主:
哦,还有TOPSwitch-JX这个芯片的芯片手册有没有呀,能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A:
型号是TOP264 淘宝应该有的
资料自己到PI上下,
可以找代理 北高智要样品

楼主:
是找到了,不过有些贵,一块芯片要7元,请问这个价格是否合理呢???

网友:
我买了TOP227还要8元

网友:
这个料的确不划算

网友A:
PI的价格确实贵,但是质量还是不错的,况且参考设计很多,软件能帮你设计好
你所做的基本只要画个图,布个板子,基本都是一版OK的,变压器参数直接给厂家打样
完全不用你操心,适合新手

楼主:
PI的价格确实贵,但是质量还是不错的,况且参考设计很多,软件能帮你设计好
你所做的基本只要画个图,布个板子,基本都是一版OK的,变压器参数直接给厂家打样
完全不用你操心,适合新手 ...
引用 网友A:
是了,你的这个电路图是不是自己设计的,还有你在上面使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呢,怎么功能这么强大的呢???

网友A:
网站自己下载PI Expert 8

网友B:
看LZ貌似对电源了解的很少,还不如买现成的,淘宝大把的,也不贵。。。
要自己生产,买个现成的,抄一下,就搞定,这种板子,抄起来也不费事。。。

网友C:
哦,还有TOPSwitch-JX这个芯片的芯片手册有没有呀,能发上来看看吗???
引用 楼主:

你就不能官网找找啊

楼主:
哈哈,我也是这个想法,在淘宝上我还真买了个,只要14元,明天过去就准备拆下来研究下:lol

网友D(2012-11-28):
变压器,Q1等都需要重新选型吧,只通过改动D5应该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