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余弦函数在单片机中的使用

楼主(2012-09-18):
math.h中有反余弦函数可以用,但是返回值是-1~1之间的数,ARM7单片机不支持浮点数,那么如何解决精度问题呢?返回值取整后就是-1、0、1,那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A:
硬件不支持,可以软件支持,就是慢点罢了。。。你把返回值转换成定点数再用好了。。。

网友B:
浮点转换定点比较好和实用

楼主:
返回值本身是浮点,编译器不支持浮点怎么转?用的是math中的函数,不是自定义的,莫非函数前端加一个浮点转换定点的定义?有没有实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