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六线接口的称重桥式传感器的驱动板设计

楼主(2012-09-18):
要求:接长线六线接口的桥式传感器,也可接四线桥式称重传感器,用24位ADC两路。
请高手指点下!
主要是不知道这六线接口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不明白你要干什么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二个电源、二个信号、二个电源检测。

楼主:
那两个电源是怎么处理呢?那个反回来的电源怎么使用?

网友B:
如果你有24位ADC芯片的手册,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A:
那两个电源是怎么处理呢?----二个电源检测,即取样电阻

网友C(2012-10-18):
看帖不回帖的人就被强烈鄙视了? 每个看贴的人不会对每个问题都懂的。
这类传感器有多种连接方式,自己搜去吧,我不想被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