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DC-DC buck 芯片可否产生负压

楼主(2012-09-18):
LM2596 ,TPS5430 是两种DC-DC buck 芯片,数据手册上给出的典型应用也都是BUCK 接法,我如果产生负压 能否在外围上改变电感 电容 二极管的顺序,接成个BUCK-boost  从而产生出负压?

楼主:
你这个片子 外围复杂了点  LM2576 是可以接的 不知道LM2596 和TPS5430 能否接

网友A:
图完全看不明白

网友B:
没用过也没看过手册,但是,应该可以

网友C:
可以
LM2576、LM2596的规格书中就有产生出负压的接法。
另外,TI的网站就有TPS5430怎么用BUCK-boost的的应用笔记,NSC的网站也有类似的应用笔记。

网友C:
参考电路

很好很强大

网友D:
可以,按照手册上接就没问题。见ls

网友:
TPS5430QDDAR  汽车级
你们说这些完全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嗯,想明白了,LM2596和TPS5430如果要接成输出负压,片子上的GND和负压输出端是连接在一起的。重新设立了地的参考点,其内部的开关管依然是能够正常工作的。这一点之前没有想到。

网友E(2013-03-20):
谢谢楼上各位的讨论,看了个大概,有点点懂了,看继续看看其他的说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参考电路

你好,我使用TI公司的仿真软件TINA仿真时用你的电路不能输出-12V电压,上图中的地已经放到了箭头所指位置,也不行,现在图中的样子输出正12V倒是正常的。

网友F:
buck是可以配置成负电压输出,但必需注意输出电流比平均电感电流小1-D。因此输出电流小于器件额定值。

网友G:
34063也可以输出负压的。就是电流不是很大

受极限参数设定!…你不能强求吧?…哈!

网友H(2020-07-13):
负压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