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几个有关晶闸管(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12-09-18):
刚进入电力电子行业,老大交代了几个问题,还没头绪,听说这里高手云集,就上来请教高手!

1、可控硅的驱动方式,2、脉冲变压器驱动可控硅电路的特点

小弟刚来21ic论坛,还米有积分,等有了积分一定献上,谢谢!!

网友A:
控制电流和整流电路隔离

网友B:
去百度比在这问强得多。

楼主:
低压电路和高压电路用光耦隔离,是吗

网友C:
用“脉冲变压器 可控硅”作为关键词百度一下。
搜到一个图,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因为以前研究所做过。具体再问问你们老大就知道了。
大体上就是单片机过零触发驱动光耦隔离再通过脉冲变压器驱动可控硅调压。
北京的兵字出脉冲变压器。问问他们也应该知道一些。

网友D:
回复 网友E:

T叔太强大了。

网友F:
5# hq_y 你好!请问单片机发触发脉冲是否需要延时?我看有人说在正过零点发送不合适,这样会缺少维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