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通信:IEEE802.X 协议簇详解,网络小工们有福了!

楼主(2012-09-18):
IEEE 802.1
IEEE802.1标准提供了一个对整个IEEE802系列协议的概述,描述了IEEE802标准和开放系统基本参照模型(即ISO的OSI7层模型)之间的联系,解释这些标准如何和高层协议交互,定义了标准化的媒体接入控制层(MAC)地址格式,并且提供一个标准用于鉴别各种不同的协议。
IEEE 802.1d:
生成树协议(STP)
IEEE 802.1p:
(LAN Layer 2 QoS/CoS Protocol for Traffic Prioritization ) 有关流量优先级LAN第二层QoS/CoS 协议
IEEE 802.1q:
VlAN tagging, 定义了优先级的概念, 对于那些实时性要求很高的数据包,主机在发送时就在前面提到MAC桢头增加的3位优先级中指明该数据包优先级高,这样,当以太网交换机数据流量比较多时,它就会考虑优先转发这些优先级高的数据包。
IEEE 802.1w:
快速生成树协议, 由IEEE 802.1d协议改进而来
IEEE 802.1s:
多生成树协议
IEEE 802.1x:
基于端口的访问控制协议

IEEE 802.3
IEEE 802.3 通常指以太网。一种网络协议。描述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的MAC子层的实现方法,在多种物理媒体上以多种速率采用CSMA/CD访问方式,对于快速以太网该标准说明的实现方法有所扩展。

IEEE 802.3: 以太网,传输数据的方式为CDMA/CD,可使用光纤、双绞线、细缆和粗缆作为传输介质
IEEE 802.3u: 100Mbps , (100Base-T)是100兆比特每秒以太网的标准。100Base-T技术中可采用3类传输介质,即100Base-T4、100Base-TX和100Base-FX,它采用4B/5B编码方式, 就是我们平时LAN中说的 快速以太网(fastethernet).
IEEE 802.3z:
光纤上千兆以太网
IEEE 802.3ab: 双绞线上千兆以太网
IEEE 802.3ad: 聚合链路
IEEE 802.3af: 有冲突检测的载波侦听多路存取CSMA/CD 接入方法和物理层规范修正数据终端设备DTE 介质供电标准规定了如何向10BASE-T 100BASE-T 或者1000BASE-T 附加设备供电。该标准规定了供电设备可通过以太网向功率在13W以下的受电设备供电.
IEEE 802.3ah: 负责制定的 APON 是由 FSAN/ITU 定义,以 ATM 协议为载体,下行以 155.52Mbps 或 622.08Mbps 的速率发送连续的 ATM 信元,同时将物理层 OAM 信元插入数据流中;上行以突发的 ATM 信元方式发送数据流,并在每个53字节长的 ATM 信元头增加3字节的物理层开销,用以支持突发发送和接收。
IEEE 802.3at:
PoE(Power over Ethernet,以太网供电)是一种局域网技术,可通过双绞线向受电设备提供直流功率. 与802.3af相比,802.3at可输出2倍以上的电力,每个端口的输出功率可在30W以上.
IEEE 802.3az:
Energy Efficient Ethernet (EEE)
IEEE 802.3ae:
10G Ethernet
IEEE 802.3an:
10G Ethernet 铜缆标准
IEEE 802.3x:
Full Duplex flow control

IEEE 802.11
802.11是IEEE最初制定的一个无线局域网标准,主要用于解决办公室局域网和校园网中,用户与用户终端的无线接入,业务主要限于数据存取,速率最高只能达到2Mbps。

IEEE 802.11a: IEEE 无线网络标准,指定最大 54Mbps 的数据传输速率和 5GHz 的工作频段。802.11a的传输技术为多载波调制技术。802.11a标准是已在办公室、家庭、宾馆、机场等众多场合得到广泛应用的802.11b无线联网标准的后续标准。它工作在5GHzU-NII频带,物理层速率可达54Mb/s,传输层可达25Mbps。可提供25Mbps的无线ATM接口和10Mbps的以太网无线帧结构接口,以及TDD/TDMA的空中接口;支持语音、数据、图像业务;一个扇区可接入多个用户,每个用户可带多个用户终端。
IEEE 802.11ac: 核心技术主要基于802.11a,继续工作在5.0GHz频段上以保证向下兼容性,但数据传输通道会大大扩充,在当前20MHz的基础上增至40MHz或者80MHz,甚至有可能达到160MHz。再加上大约10%的实际频率调制效率提升,新标准的理论传输速度最高有望达到1Gbps,是802.11n 300Mbps的三倍多。
IEEE 802.11b: 802.11b无线局域网的带宽最高可达11Mbps,扩大了无线局域网的应用领域。另外,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5.5Mbps、2 Mbps和1 Mbps带宽,实际的工作速度在5Mb/s左右,与普通的10Base-T规格有线局域网几乎是处于同一水平。IEEE 802.11b使用的是开放的2.4GHz频段,不需要申请就可使用。
IEEE 802.11b无线局域网与我们熟悉的IEEE 802.3以太网的原理很类似,都是采用载波侦听的方式来控制网络中信息的传送。不同之处是以太网采用的是CSMA/CD(载波侦听/冲突检测)技术,网络上所有工作站都侦听网络中有无信息发送,当发现网络空闲时即发出自己的信息,如同抢答一样,只能有一台工作站抢到发言权,而其余工作站需要继续等待。如果一旦有两台以上的工作站同时发出信息,则网络中会发生冲突,冲突后这些冲突信息都会丢失,各工作站则将继续抢夺发言权。而802.11b无线局域网则引进了CSMA/CA(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冲突避免)技术和RTS/CTS(请求发送/清除发送)技术,从而避免了网络中冲突的发生,可以大幅度提高网络效率。
IEEE 802.11c: 802.11c在媒体接入控制/链路连接控制(MAC/LLC)层面上进行扩展,旨在制订无线桥接运作标准,但后来将标准追加到既有的802.1中,成为802.1d。
IEEE 802.11d: 根据各国无线电规定做的调整, 和802.11c一样在媒体接入控制/链路连接控制(MAC/LLC)层面上进行扩展,对应802.11b标准,解决不能使用2.4GHz频段国家的使用问题。
IEEE 802.11e: IEEE为满足服务质量(Qos)方面的要求而制订的WLAN标准。在一些语音、视频等的传输中,Qos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在802.11MAC层,802.11e加入了Qos功能,它的分布式控制模式可提供稳定合理的服务质量,而集中控制模式可灵活支持多种服务质量策略,让影音传输能及时、定量、保证多媒体的顺畅应用,WIFI联盟将此称为WMM(wi-fi multimedia) 。
IEEE 802.11f: 基站的互连性(IAPP, Inter-Access Point Protocol),确保用户端在不同接入点间的漫游,让用户端能平顺、无形地切换存取区域。 802.11f标准确定了在同一网络内接入点的登陆,以及用户从一个接入点切换到另一个接入点时的信息交换。2006年2月被IEEE批准撤销。
IEEE 802.11g: 2003年7月,通过了第三种调变标准。其载波的频率为2.4GHz(跟802.11b相同),原始传送速度为54Mbit/s,净传输速度约为24.7Mbit/s(跟802.11a相同)。802.11g的设备与802.11b兼容。802.11g是为了提高更高的传输速率而制定的标准,它采用2.4GHz频段,使用CCK技术与802.11b(Wi-Fi)后向兼容,同时它又通过采用OFDM技术支持高达54Mbit/s的数据流,所提供的带宽是802.11a的1.5倍。从802.11b到802.11g,可发现WLAN标准不断发展的轨迹:802.11b是所有WLAN标准演进的基石,未来许多的系统大都需要与802.11b向后向兼容,802.11a是一个非全球性的标准,与802.11b后向不兼容,但采用OFDM技术,支持的数据流高达54Mbit/s,提供几倍于802.11b/g的高速信道,如802.11b/g提供3个非重叠信道可达8-12个;可以看出,在802.11g和802.11a之间存在与Wi-Fi兼容性上的差距,为此出现了一种桥接此差距的双频技术——双模(dual band)802.11a+g(=b),它较好地融合了802.11a/g技术,工作在2.4GHz和5GHz两个频段,服从802.11b/g/a等标准,与802.11b后向兼容,使用户简单连接到现有或未来的802.11网络成为可能。
IEEE 802.11h: 2004年,无线覆盖半径的调整,室内(indoor)和室外(outdoor)信道(5GHz频段)。 为了与欧洲的HiperLAN2相协调的修订标准,美国和欧洲在5GHz频段上的规划、应用上存在差异,这一标准的制订目的,是为了减少对同处于5GHz频段的雷达的干扰。类似的还有802.16(WIMAX),其中802.16B即是为了与Wireless HUMAN协调所制订。 802.11h涉及两种技术,一种是动态频率选择(DFS),即接入点不停地扫描信道上的雷达,接入点和相关的基站随时改变频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均匀分配WLAN流量;另一种技术是传输功率控制(TPC),总的传输功率或干扰将减少3dB。
IEEE 802.11i: 2004年,IEEE为了弥补802.11脆弱的安全加密功能(WEP, Wired Equivalent Privacy)而制定的修正案,于2004年7月完成。其中定义了基于AES的全新加密协议CCMP(CTR with CBC-MAC Protocol),以及向前兼容RC4的加密协议TKIP(Temporal Key Integrity Protocol)。
IEEE 802.11j: 2004年,为适应日本在5GHz以上应用不同而定制的标准,日本从4.9GHz开始运用,同时,他们的功率也各不相同,例如同为5.15-5.25GHz的频段,欧洲允许200MW功率,日本仅允许160MW。
IEEE 802.11l: 由于(11L)字样与安全规范的(11i)容易混淆,并且很像(111),因此被放弃编列使用。
IEEE 802.11m: 维护标准;互斥及极限。主要是对802.11家族规范进行维护、修正、改进,以及为其提供解释文件。802.11m中的m 表示Maintenance。
IEEE 802.11n: 2008年上半年通过正式标准,WLAN的传输速率由目前802.11a及802.11g提供的54Mbps、108Mbps,提高到300Mbps甚至高达600Mbps。

2004年1月IEEE宣布组成一个新的单位来发展新的802.11标准。资料传输速度估计将达540Mbit/s(需要在物理层产生更高速度的传输率),此项新标准应该要比802.11b快上50倍,而比802.11g快上10倍左右。802.11n也将会比目前的无线网络传送到更远的距离。
  目前在802.11n有两个提议在互相竞争中:
  WWiSE (World-Wide Spectrum Efficiency) 以Broadcom为首的一些厂商支持。
  TGn Sync 由Intel与Philips所支持。
  802.11n增加了对于MIMO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的标准. MIMO 使用多个发射和接收天线来允许更高的资料传输率。MIMO并使用了Alamouti coding coding schemes 来增加传输范围。
IEEE 802.11k: 2008年,该协议规范规定了无线局域网络频谱测量规范。该规范的制订体现了无线局域网络对频谱资源智能化使用的需求。为无线局域网应该如何进行信道选择、漫游服务和传输功率控制提供了标准。他提供无线资源管理,让频段(BAND)、通道(CHANNEL)、载波(CARRIER)等更灵活动态地调整、调度,使有限的频段在整体运用效益上获得提升。在一个无线局域网内,每个设备通常连接到提供最强信号的接入点。这种管理有时可能导致对一个接入点过度需求并且会使其他接入点利用率降低,从而导致整个网络的性能降低,这主要是由接入用户的数目及地理位置决定的。在一个遵守802.11k规范的网络中,如果具有最强信号的接入点以其最大容量加载,而一个无线设备连接到一个利用率较低的接入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其信号可能比较弱,但是总体吞吐量还是比较大的,这是因为这时网络资源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利用。
IEEE 802.11o: 针对VOWLAN(Voice over WLAN)而制订,更快速的无限跨区切换,以及读取语音(voice)比数据(Data)有更高的传输优先权。
IEEE 802.11p: 80211p是针对汽车通信的特殊环境而出炉的标准。最初的设订是在300M距离内能有6MBPS的传输速度。它工作于5.9GHz的频段,并拥有1000英尺的传输距离和6Mbps的数据速率。802.11p将能用于收费站交费、汽车安全业务、通过汽车的电子商务等很多方面。从技术上来看,802.11p对802.11进行了多项针对汽车这样的特殊环境的改进,如热点间切换更先进、更支持移动环境、增强了安全性、加强了身份认证等等。
IEEE 802.11q: 制订支援VLAN (virtual LAN,虚拟区域网路)的机制 。
IEEE 802.11r: 2008年,快速基础服务转移,主要是用来解决客户端在不同无线网络AP间切换时的延迟问题。着眼于减少漫游时认证所需的时间,这将有助于支持语音等实时应用。使用无线电话技术的移动用户必须能够从一个接入点迅速断开连接,并重新连接到另一个接入点。这个切换过程中的延迟时间不应该超过50毫秒,因为这是人耳能够感觉到的时间间隔。但是目前802.11网络在漫游时的平均延迟是几百毫秒,这直接导致传输过程中的断续,造成连接丢失和语音质量下降。所以对广泛使用的基于802.11的无线语音通讯来说,更快的切换是非常关键的。802.11r改善了移动的客户端设备在接入点之间运动时的切换过程。协议允许一个无线客户机在实现切换之前,就建立起与新接入点之间安全且具备QoS的状态,这会将连接损失和通话中断减到最小。
IEEE 802.11s: 2007年9月.拓扑发现、路径选择与转发、信道定位、安全、流量管理和网络管理。网状网络带来一些新的术语。制订与实现目前最先进的MESH网路,提供自主性组态(self-configuring),自主性修复(self-healing)等能力。无线网状网可以把多个无线局域网连在一起从而能覆盖一个大学校园或整个城市。当一个新接入点加入进来时,它可以自动完成安全和服务质量方面的设置。整个网状网的数据包会自动避开繁忙的接入点,找到最好的路由线。目前关于该标准共有15个提案。IEEE可能在2008年正式认可该标准
IEEE 802.11w: 2009年,针对802.11管理帧的保护。
IEEE 802.11t: 提供提高无线电广播链路特征评估和衡量标准的一致性方法标准,衡量无线网络性能。
IEEE 802.11u: 与其他网络的交互性。以后更多的产品将兼具Wi-Fi与其他无线协议,例如GXXXXXX、Edge、EV-DO等。该工作组正在开发在不同网络之间传送信息的方法,以简化网络的交换与漫游。
IEEE 802.11v: 无线网络管理。V工作组是最新成立的小组,其任务将基于802.11k所取得的成果。802.11v主要面对的是运营商,致力于增强由Wi-Fi网络提供的服务。
IEEE 802.11y: 2008年,针对美国3650–3700 MHz 的规定。

IEEE802.15-Bluetooth

IEEE 802.16-Wi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