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问题

楼主(2012-09-18):
一主对多从。

如果总线上同时多个从机(EEPROM),ID相同,操作的实际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A:
写应该没问题(数据线在从机是输入即高阻态,所以多几个器件也是可以驱动的),读的时候数据线上会有竞争(甚至损坏器件,比如有两个器件要拉高,一个器件想拉低,就可能出现器件这个IO口损坏),所以数据不能保证是对的

楼主:
写应该没问题(数据线在从机是输入即高阻态,所以多几个器件也是可以驱动的),读的时候数据线上会有竞争(甚至损坏器件,比如有两个器件要拉高,一个器件想拉低,就可能出现器件这个IO口损坏),所以数据不能保证是 ...
引用 网友A:

读的时候,读取的数据正确性难以保证,这个可以理解。
你说的损坏IO,这个不会吧,高电平又不会叠加。

楼主:
I2C是双向协议,成功概率应该不高。

网友B:
应该不会损坏器件,低电平优先...

网友C:
写正确,读错误
用OC门(无高电平驱动)不会损坏器件,用推挽(包括其他能输出1的方式)会损坏器件

楼主:
写正确,读错误
用OC门(无高电平驱动)不会损坏器件,用推挽(包括其他能输出1的方式)会损坏器件
引用 网友C:

i2c是双向协议,写也可能会出错吧

网友D:
写不会出问题,
看看市面上的1拖N的编程器就知道了,
写的时候是一起写的,校验是单独校验。

楼主:
如果只执行写操作。

想到一种非常规做法,一般写I2C,写完byte要等待一个ACK,这个过程是主机读操作,将等待ack的操作改成适当的延时时间,就在写I2C的过程避免了读操作。

这种方法个人认为可以同时操作多个从机相同的设备,但不知道设备挂的多了,I2C(IO模拟)的驱动能力能否满足写的执行?

网友A:
3楼,看清楚啰,不是电压叠加损坏器件,而是电流大,而且我说的是可能
因为有多个器件输出高,而某一个器件要输出低,也就是多个器件的电流会流向要拉低的器件IO
一般IO口承受能力也就几十mA,几个强上拉就可以干掉它的

网友E:
多加几个IO口,分路控制

楼主:
多加几个IO口,分路控制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想到了,多路IO模拟I2C,并行操作。

网友F:
3楼,看清楚啰,不是电压叠加损坏器件,而是电流大,而且我说的是可能
因为有多个器件输出高,而某一个器件要输出低,也就是多个器件的电流会流向要拉低的器件IO
一般IO口承受能力也就几十mA,几个强上拉就可以干掉 ...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懂I2c的协议,高电平靠外面的上拉电阻,器件内部就是个MOS开漏输出。没有强上拉。

网友A:
这跟协议没有关系,是硬件,I2C的器件有很多种,也有IO模拟的,我说的是可能,没有说一定

楼主:
按照2楼的提示,看了手册,从设备在被读取的时候最大消耗电流2-3mA.况且这个电流是整个从设备的参数。
IO承受20 MA问题是不大的,所以七八个从设备问题不大,不会烧坏IO。况且只进行写操作,想I2C等待判断ACK的操作替代为单纯的延时操作。

楼主:
再发疑问:
I2C方式烧录EEPROM,如何实现对写入正确性的校验?不会是仅仅通过I2C的ACK吧.
写进去,再读回来是很好的办法,不过效率太低了。

专用的烧录器是有校验功能的,不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A:
IIC器件都是OC滴,怎么会出现多个强上拉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个可能。
    首先,如果MCU模拟IIC,那么,MCU的引脚必须是开漏,或者弱上拉,不能使用推挽,否则IIC从器件不能拉低SDA线。
    如果MCU有硬件IIC,那更是一个OC了。

    IIC从器件都是OC。没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