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地址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18):
多机通信中常涉及到从机地址编号的问题!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后发现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软件设定,即在程序中就定死;
2、硬件设定,即通过拨码开关设定;
3、把地址优先写到EEPROM中(不解!!!);
4、从机地址动态分配。
关于这么几种方式各有优劣,其中第三种方式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用过此方法的可否说说?
第四种方法比较好,不占用硬件资源,操作也叫方便;疑惑点也有!例如其中的某几个从设备更换后,如何保持更换后的设备地址和原地址一样?

网友A:
找个编程器,把地址写入即可
大多都用的是24cxx

网友A:
这个方法就是繁琐点。

网友B:
1、最烂,容易误操作导致地址变化,更改也极其麻烦
2、最好,通过拨码开关确定地址
3、较好,和2差不多,就是更改地址的时候麻烦点
4、看情况,地址无法与板卡绑定,需要此功能的没法用,不需要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