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2-09-18):
(无正文)

网友A:
不懂,没搞过
不过,骨架的话,EFD,EPC,的SMD骨架都很低

楼主:
看到用EFD,EPC的多是电源变压器,有没有用这种骨架做过音频变压器的呢

网友B:
那也要看多大功率的了

楼主:
0.5W 能做到么

网友C:
铁氧体磁芯做音频变压器, 那就是一场恶梦, 磁密太小了. 匝数太多, 高频响应就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