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cd4046的锁相可控硅触发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2-09-18):
找一个cd4046的锁相可控硅触发电路原理图

网友A:
有用4046触发可控硅的吗?

网友B:
用4046作256倍频,然后可以实现8bit的触发角控制。不过现在使用fpga或直接mcu的定时器更简单。

网友C:
可控硅电路图?

网友:
电路原理?还是可控硅电路?貌似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