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频率对三极管的影响

楼主(2012-09-18):
想知道:电路中的工作频率对三极管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同一个管子(10Mh)在1M的电路中发热比在5M的电路中热得轻吗?不同的管子:一个10M,另一个100M,在1M的电路中发热,10M的发热更厉害吗?
有什么例证。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但一般来说,对于同一管子,在开关频率增加后,因此导致的在管子上形成的开关损耗增加的可能比较大。

但如果开关频率远低于其上限频率的话,则基本无明显影响。

网友B(2013-07-22):
哦,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