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C-DC_基本知识

楼主(2012-09-18):
DC-DC_基本知识

网友A:
电源模块吗,先看看再说

网友B: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啦

网友C:
DC-DC模块损失的功耗很低,不错!

网友D:
DC_DC转换的功耗问题是很致命的问题的,看下这个介绍的

网友E:
下载看下先,多谢楼主。

网友F:
DC-DC   主要是直流转直流   找到合适的芯片   问题就不大了   做好散热   电磁兼容    稳定性   就OK了

网友G:
先下载小看一眼,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