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求教

楼主(2012-09-18):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的《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  里面有讲到个例子 lm7805的VImax和VImin分别是7.2V和35V
  但是查datasheet的时候只是看到lm7805的各个参数的测试条件里有的最小电压和最大电压分别是7.5V和35V
  我想知道 lm7805的VImax和VImin 分别是7.2V和35V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经过写书的人自己测试还是就是说这2个数据本来就有但我没找到而已  极限参数里有输入最高电压35V 但是没有最低电压  自己仿真的时候发现7V就很稳定了 为什么偏偏是7.2V呢。。。 我这算钻牛角尖吧。。。

网友A:
7805有多个厂家在生产,也有多个厂家在生产,写书的跟你看的不是同一个数据手册,很正常。对于你的实测结果,只能说你只测了1个或几个,如果你测10万个,就有7.2的了,再者别拿仿真说事,那个是糊弄人的。

楼主:
嗯 我再多找找pdf

网友A:
看你自己用的哪种的就可以了,各家不会差很远,多看无益。

楼主:
事实上是自己做个小东西  计算上差不多就可以了 因为限制在7V真正输入的时候会选择9V

网友B:
不懂 赚个积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