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便宜的430烧录器

楼主(2012-09-18):
我要烧写MSP430F2232,请推荐一款便宜的烧录器,在500RMB左右,能烧熔丝位,谢谢!!!

网友A:
MSP430Launchpad 改造一下

网友A:
430 有熔丝位???求科普

网友B:
2232单片机,我原来也做过的,还可以的,关于烧录器的话,建议参考下力杰电子的编程器,淘宝上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