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8.43 WIN7下报错

楼主(2012-09-18):
win7, ic, CD, ps
MP8.43 在WIN7下用ICD2报错

ICD0019: Communications:  Failed to open port (USB): (Windows::GetLastError() = 0x2, '系统找不到指定

启用兼容XP SP3模式也没解决,求达人帮忙。

网友A:
为何用这么老的版本?

比较新的MPLAB版本应该是V8.87了吧?为何不去下载一下试试呢?

MPLAB X已经更新到1.41版本,但暂时不建议老用户使用,老用户继续使用MPLAB即可,我今天还刚和MICROCHIP沟通,老的MPLAB依然会继续升级和支持,不会停掉,至少还会再升级支持1~2年。

网友B:
为何用这么老的版本?

比较新的MPLAB版本应该是V8.87了吧?为何不去下载一下试试呢?

MPLAB X已经更新到1.41版本,但暂时不建议老用户使用,老用户继续使用MPLAB即可,我今天还刚和MICROCHIP沟通,老的MPLAB依然会 ...
引用 网友A:

不错

楼主:
已解决,驱动问题,重装ICD2驱动即可,TKS楼上两位。

网友A:
弟弟,那么老的ICD2还不舍得扔?换个ICD3就是喽。。。

楼主:
哎,扣扣式搞开发啊。PS:反正也不仿真,当编程器用。

网友A:
哎,扣扣式搞开发啊。PS:反正也不仿真,当编程器用。
引用 楼主:

但是针对ICD2的升级已经停止了,呵呵,新型号芯片的支持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

如果只当编程器用的话,要个KIT3还是很方便的,小巧,很容易收拾,ICD3太大了,俺的ICD3和REAL ICE都扔柜子里面好久不用了。。。

网友C(2013-04-08):
新换了电脑,用win7 64位系统,也出现了毛病!ICD2驱动从硬件管理里看是成功安装了驱动的,可是mplab ide却始终连不上ICD2。版本也升到了8.87。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