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620的问题

楼主(2012-09-18):
我写了个TLC5620的程序,TLC5620是一款8位DA芯片。
程序如下:
//       ;==========================================================
//       ;             电压给定Uref写入
//       ;==========================================================
//       ;入口参数:  A;
//       ;命 令 字: A1,A0,RNG
//       ;==========================================================
//       ;        A1   A0 |   Note
//       ;----------------------------------------------------------
//       ;        0    0  |  DACA  OUT
//       ;----------------------------------------------------------
//        ;        0    1  |  DACB  OUT
//       ;----------------------------------------------------------
//       ;        1    0  |  DACC  OUT
//       ;----------------------------------------------------------
//        ;        1    1  |  DACD  OUT
//       ;==========================================================
//       ;当命令字中RNG=0,表示D/A的反馈系数为1。
//       ;          Vo=1 * Vref
//       ;--------
//       ;当命令字中RNG=1,表示D/A的反馈系数为2。
//       ;          Vo=2 * Vref
//        ;----------------------------------------------------------
//       ;写入数据的格式为:A1  A0  RNG  D7D6D5D4D3D2D1D0
//       ;----------------------------------------------------------
void TLC5620UrefWrite(uchar dat)
{
        uchar i;
  EA=0;
  Clock=0;
        LOAD=1;

        Dat=0;                     //    ;A1=0,选择通道A
        Clock=1;
        _nop_();
        Clock=0;
        Dat=0;                      //   ;A0=0,选择通道A
        Clock=1;
        _nop_();
        Clock=0;
        Dat=0;                 //       ;RNG=0使产生的DAC转换电压在参考基准电压与GND 之间Vout=1*Vref.
        Clock=1;                //      ;RNG=1使产生的DAC转换电压在参考基准电压2倍与GND之间Vout=2*Vref.
        _nop_();
        Clock=0;

  for(i=0;i<8;i++)
  {
     if((dat&0x80)==0x80)
      Dat=1;
     else
      Dat=0;

           dat<<=1;
         Clock=1;
         _nop_();
         Clock=0;
        //        ;输入八位数据
    }

        LOAD=0;
        _nop_();
  _nop_();
  _nop_();
        LOAD=1;
  EA=1;
}
调用如下:
temp=38;
while(1)
{
  temp++;
  if(temp>=50)
   temp=38;
   TLC5620UrefWrite(temp);
     for(i=0;i<20000;i++);
  }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temp=40~48的时候,DA输出的电压值不变。
其他的,通过做实验,0~39,49~255,电压值都有变化。请问高手,是芯片问题,还是程序问题?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