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电路

楼主(2012-09-18):
有一时钟电路,如图所示,其中两个通讯口是与飞思卡尔DZ96的通讯口进行通讯的,DZ96的通讯口除了与时钟芯片通讯外,还与LPC2478进行通讯,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频繁的给时钟芯片上电和断电,会使DZ96的两通讯口失去与LPC2478通讯的能力,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求各位大神解释解释!!

网友A:
有些器件,IIC 总线上,某个器件断电,总线上电压是会被拉低的,
你查查总线上波形,当时钟IC断电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