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霍尔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2-09-18):
手上现有一台无刷电机,一般无刷电机的霍尔信号是用来做为电机换向信号源的。为了精确计数电机转的圈数,还有精确计出电机转速,有很多驱动带的用霍尔计数的方法来计电机的转速和电机所转圈数。这样计出来的数而且很准确。想问一下有没有做这方面的软件设计的人有好一点的算法。手上也有三个霍尔的输出信号的真值表,但是看了真值表真的没办法下手。

网友A:
如果有真值表你还没法下手的话,那可就真的无可奈何了。。。

网友B:
你不如先实现功能,再去优化算法
也许到时你发现没有必要考虑算法,这个检测也不是很复杂的

楼主:
真值表是随着三个霍尔接法不同,真值表的顺序也是不同的。
不只是一种顺序,所以如果是一种顺序可能检测起来是比较容易。
还有就是怎样来排除干拢,怎样来保证能把每一个信号完全计下来而不丢掉信号,如果丢掉一个信号那么电机
的转位是不定的。只有完全能把信号不丢计下来才能保证无刷电机的精确定位。

楼主:
用中断肯定不行,因为有三个信号。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三个霍尔信号还要判断电机转向(正反转),正转时计正数,数加,反转时数减。

楼主:
怎么没有一个人来说说,讨论一下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