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连接问题,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2-09-18):
CD, ic, TE, ce, Lab

我使PIC18F66K22芯片,芯片型号选择没问题,连接线路也没问题,连接ICD3和目标板:
MPLAB ICD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05
Firmware type......................PIC18F
MPLAB ICD 3 Connected.
Target Detected
ICD3Err0086:  Target Device ID (0000ffe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52c0).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 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啦。
用ICD3自带的那个测试的,测试了一下,ICD3也没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ICSP连接电路看上面是不是有什么元器件是不允许的

网友:
还有先检查一下IDE里面的料号跟实际芯片是否一致

网友A:
如果电缆等物理连接没问题的话,请检查MPLAB中设置的芯片型号和目标板上的实际芯片芯片型号是否一致?

楼主:
解决了,芯片的管腿太密了,焊接过程中有松香和其他杂质,造成绝缘不够,重新烫了下管腿,用酒精清洗,然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B(2015-08-10):
lz问题的原因太simple了。我也刚刚遇到了这个问题,暂时还找不到解决对策。pickit3一上电连接,就报错“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a90000)”。看到不少帖子都写了有可能是VCCcore与VSS间电容值的大小有关,104换成105,还是不奏效。还有就是 将烧录口中的PGC和PGD误配置成了开出口。或许也是原因。但是该怎么解决啊?~还得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