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上电电源引脚冒烟,但还能工作

楼主(2012-09-18):
按照闻亭开发板的原理做的外围电路,通电时,电源电压都正常,采用PS73HD301但当把程序烧进去后,上电启动,发现在133-150(为地址线和读写信号线)附近引脚会有青烟冒出来,仔细观察电源脚都冒出火光,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是空置的,没有接存贮芯片。冒火时候,芯片功能也能工作。请问高手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现象,感觉很怕人哪,IT公司的芯片怎么那么多限制,之前用单片机,ARM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哪里短路了吧

楼主(2012-12-07):
不是短路,问题找到了,是新来的工程师用在taobao买的某焊锡膏进行助焊, 又不进行充分清洗,所以长时间通电后就在电源和地之间存在膏的杂质就会燃烧。所以以后尤其是引脚密集的芯片一定要清洗干净,也尽量别用什么杂牌子助焊膏

网友B:
啊,又是助焊膏的原因,助焊膏有很强的腐蚀性,会对电路板造成不同程度的腐蚀,应尽量避免使用。

网友C:
是不是助焊剂的问题

网友D:
原来焊板子一般借助助焊剂焊芯片,也没注意清洁,以后会注意。

网友E:
“IT公司的芯片怎么那么多限制,之前用单片机,ARM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出现问题芯片本身的问题几乎为0,大部分是由本人不不注意造成的。

网友F:
“IT公司的芯片怎么那么多限制,之前用单片机,ARM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弱弱地問一句,IT公司是哪個公司?

网友G:
呵呵   助焊剂这一块  还是少用为妙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