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I/0口电平 不能拉高

楼主(2012-09-19):
我的51单片机学习板之前用原装的74HC573控制8个LED,贴片的,焊上去就能用,现在我改用国产的74HC573,发现单片机有两个脚不能拉低,这样有两个LED就一直亮着。是因为原装的573和国产的不一样吗,一样的话,怎么就不行呢?如图

网友A:
关键是DB1-8接哪里,是什么芯片什么端口。
74HC573应该都一样,不是573的问题,是设计原因。

网友B:
国产货就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也碰到过。国产货一焊就坏,原装货就没问题。

建议还是用原装吧。。除非你对国产货特别熟悉。。

楼主:
国产货就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也碰到过。国产货一焊就坏,原装货就没问题。

建议还是用原装吧。。除非你对国产货特别熟悉。。
引用 网友B:

同样型号的74HC573国产和原装的用法应该一样吧,如果一样为什么不行呢,我焊接芯片时间并不是很长啊,4脚5脚不行,单片机相应脚一直被拉低程序给高电平也是低,国产的就这么差吗,一焊就坏?

楼主:
关键是DB1-8接哪里,是什么芯片什么端口。
74HC573应该都一样,不是573的问题,是设计原因。
引用 网友A:

设计没有问题,这个板子用原装的74HC573做过三块成品的板子了,调试OK的。现在替换国产的573,却不行。连接是51单片机P1口,如图

网友B:
同样型号的74HC573国产和原装的用法应该一样吧,如果一样为什么不行呢,我焊接芯片时间并不是很长啊,4脚5脚不行,单片机相应脚一直被拉低程序给高电平也是低,国产的就这么差吗,一焊就坏? ...
引用 楼主:

你还别不信,国产的有时候还真是这样。。特别是手工焊接时。。

上回我也不信这个邪,报废了十几块芯片后,服了。。。上原装一次搞定。。

楼主:
你还别不信,国产的有时候还真是这样。。特别是手工焊接时。。

上回我也不信这个邪,报废了十几块芯片后,服了。。。上原装一次搞定。。
引用 网友B:

是啊,原装的,我第一次做板子,一次一个准,现在替换国产的,都做第五块了,折腾几天了不行,现在又得买原装,看来现在国产的还玩不起啊

网友A:
把573去掉,看看P1口电平是否对。
断电的时候测量一下故障脚的对地电阻。
并非国产的芯片就不行,关键是看是否是正品。573又不是高科技。

楼主:
把573去掉,看看P1口电平是否对。
断电的时候测量一下故障脚的对地电阻。
并非国产的芯片就不行,关键是看是否是正品。573又不是高科技。
引用 网友A:

我的573是贴片的,拿下来有点麻烦,拿下来测P1口肯定行的,我已经试过把单片机放在好用的板子的座子上测量过,行的。基本上觉得是国产的573不行,应该不是被我悍坏了,淘宝上5皇冠买家买的

楼主:
买的人还挺多的,我纳闷了是我不会用,还是质量问题非正品,不过可以按你的方法测量下

网友C:
量一下电阻

网友C:
量一下电压,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A:
拆一个573还不容易?
二边加大量焊锡,趁热拿下。

拆4边管脚的IC不好拆,要热风枪。

网友D:
楼主应该排除问题,不要乱下结论:
1. 只留MCU,写一个翻IO的小代码,如果能翻,那说明MCU没问题
2. 认真阅读573 DATASHEET,对比你用的那两个,找到差别
大半是你自身问题,认真排查!

题外话:国产MCU,单片机还是没问题的,这个基本不用怀疑!

网友E:
先排除焊接问题,看是否为IO短路所致.

网友F:
先确定硬件没问题再说其它的...

楼主:
我换原装了,问题解决了

楼主:
新问题,我做蜂鸣器发声实验,程序下进去不会响,拔掉串口线,响了。可能哪里冲突了,但是找不到问题在哪?

楼主:
结贴给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