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不知道原因,头痛中。

楼主(2012-09-19):
用IAR STM8 V1.3调试STM8S103时,出现以下错误信息。
1)Failed to write chunk with size 1024 at address 0x8160: SWIM PROG error [42010]: File open error
2)Failed to load debugee: E:\...\Project\STM8S_StdPeriph_Template\EWSTM8\STM8S208\Exe\Project.out

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样解决?

楼主:
当使用优化项时,是正常能下载调试的。

楼主:
已经解决,还是版本问题。

网友A(2013-01-05):
什么版本问题?

网友B(2013-04-16):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楼主,这问题具体的解决方法

网友C(2013-08-3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求解决方法,用stm8s103k3,8K flash,换了一个程序下载可以下载进去,就是现在编了一个下载不了, 编完后 5 630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393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508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是什么原因,是程序太长了吗

网友C:
解决了,,将Code改成smal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