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选择~~~~~~~~~~

楼主(2012-09-19):
大虾们,我们在用三极管做放大电路设计时,静点怎么选好??芯片手册上没有给Vce——ic的曲线。在室温条件下,输入信号范围20-20K,交流放大倍数20倍,要是我选择,就选择1/2的Icmax的值作为Ic,在根据hfe的值反求出ib,在去设计基极的偏置电路。
大家对此有神马看法???

网友A:
一般是让输出幅值达到最大为原则

网友B:
我也刚刚在学这个,集电极的电位要保证最大幅值能够输出才行,电流不用搞1/2Icmax吧。只放大电压的话,搞这么大电流会不会很耗电呀,正在学,大家莫笑哈。。

楼主:
 设计成1/2Icmax 才不会出现放大(截止和饱和)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