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103 读写AT45DB161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2-09-19):
spi读取AT45DB161D,请教版主帮忙指点一下

void SPI1_Flash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使能spi1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SO|SPICK|SPI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有上拉电阻 GPIO_Mode_Out_PP; //I/O口的方向       推完输?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NotSelect_Flash();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spi 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为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时钟悬空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第一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控制NSS信号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比特率预分频为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输入从高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7; //定义邋錍RC多项式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ENABLE);  //使能SPI1
}

u8 SPI_Send1Byte(u8 data)
{
      //****如果发送寄存器数据没有发送完,循环等待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1S_FLAG_TXE) == RESET);
   //*****往发送寄存器写入要发送的数据
//  SPI_I1S_SendData(SPI1, 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IT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IT_RX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死机在红色字体处,请问怎么解决? 高手指点

楼主:
调试程序不通,着急呀,有高手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库是几点0的?我给我的SPI初始化程序给你参考下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0;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楼主:
谢谢,3清风致影,我用的库是3.5.我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