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函数计算器算法

楼主(2012-09-19):
请教各位大侠,三角函数算法用汇编语言如何实现?

网友:
调用<math.h>
里面有

网友A:
数学库函数里面都有标准函数,例如SIN,COS等

楼主:
要用类似PIC18的汇编语言,不是C语言,所以没有数学库函数用。

网友A:
要用类似PIC18的汇编语言,不是C语言,所以没有数学库函数用。
引用 楼主:

汇编也有数学库的,如果在汇编编译器目录下没有的话,你可以联系代理商向MICROCHIP索要。

楼主:
我在汇编编译器目录下没有找到数学库,叶工有没有该资料,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