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V带开关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2-09-19):
为了达到省电的目的,想用一款3V的稳压管,大概电池电压低于3.6V左右,稳压芯片就会停止工作,请大家推荐有没有这样的稳压芯片

网友A:
选一个LDO 带有使能引脚的
楼主可以在使能引脚前加入一个电压监测IC 低于3.6V 输出低电平,使能关闭 LDO停止工作。

网友B:
SOT23-5封装的LDO,大部分都是带有enable控制脚的,比如SGM2019、RT9193、MIC5205、TPS793xx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