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2-09-19):
我现在对该电路的认识是这样的,大家帮忙看看我的认识哪些有错,哪些有遗漏?多谢了。

(1)1N4007:作用1,防止接反,就是防止IN和GND接反了。这是主要作用
                     作用2,由于输入的是直流,因此想把毛刺去掉,弄的干净点。这是次要作用
(2)T18压敏电阻:作用,保护用,防止输入电压过大
(3)D35:这里的D7是个27V稳压的,防止小的干扰毛刺让光耦误导通
(4)两个插脚电阻并联:应该是考虑到功耗。

网友A(2012-12-13):
没用过用这么大的电压来接个光耦,不过理论上是可以的,分析无误

网友B:
要看整体设计意图。
27V稳压管,也许有另外一层意思:
当输入电压大的时候,光耦导通,判断外部大致电压范围,或者让导通电压比较一致一些。

网友C:
理解正确,但这个电路一看就知道输入的电压远远不是27V;

网友D:
结合产品功能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个电路, 这个看起来是个隔离的数字信号输入啊。 只是输入高电平比较高。

网友E:
隔离式高压检测电路

网友F:
也许那个压敏电阻拿来做防雷更贴切。

网友G:
看样子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H:
电压超过稳压二极管的电压,光耦导通,一般用在反馈电路中吧,动态稳定。

网友I:
两个电阻并联不仅仅是功率的考虑,还要计算电流的
这个电路输入电压得很高电路才能导通
首先必须高于27V
然后还要一定的电流,几个mA的电路加在45.5K的电阻上也很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两个电阻并联不仅仅是功率的考虑,还要计算电流的
这个电路输入电压得很高电路才能导通
首先必须高于27V

计算电流不就是考虑的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