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识别问题

楼主(2012-09-19):
一个USB   的8位单片机,里面的程序会是的被PC识别成一个自定义的HID设备
请问,这个MCU如何检测到被PC识别成功、、、也就是用一个IO口控制一个LED灯,识别成功灯亮,但是这个识别成功的条件应该如何判断?

请高手相助,谢谢!!!

网友A:
在USB设备加入总线后,主机通过设备控制通道激活该端口并以预设的地址值给USB设备, 这时已被PC识别成功, 这个过程有控制数据的传输的. MCU 可以通过 USB 的命令来识别
楼主详细看看 USB 的协议吧

网友B:
设备端应该有寄存器能够表示出连接状态、速率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