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打开PCB视图范围大小问题

楼主(2012-09-19):
正常情况下使用Altium打开PCB时,PCB应该是整块放在视图栏正中间的,如下图

但是现在却是这样的情况

请问这个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A:
与 原点 定义有关吧?

网友B:
无法设置,原点与PCB工作区域无关,E-O-S放置原点

将你的整个PCB移动到工作区域的中间(框选),然后重新定义board shape

网友B:
下次设计开始原理图导入PCB的时候就要先放置好板框的位置与原点的位置
尽量放置在PCB工作区域中间(缩小视图后放置)

减少此类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喔,Altium不能这么设置呀...
我是导入CAD文件,然后重新在导入的CAD区域重新定义了板子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