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收发字符串求助

楼主(2012-09-19):
大家好,
小弟始终搞不懂串口中断与处理问题,是上位机发送数据是按时间一个个发的呢还是我程序中出现错误,下面程序我基于对单片机来说还不太懂,望大家指点指点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程序目的是从上位机发送字符串,回车结束,下位机接受后返回原值!望各位大侠指教指教!!!!!!!!!谢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a,b;
        for (a=z; a>0; a--)
        for (b=114; b>0; b--);
}

void uartinit()                 //初始化子函数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TL1 = 0XFD;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 9600
        TR1 = 1;
        ES = 1;
        EA = 1;
}

uchar *str;                                //指针存数据
uchar *cleanstr = "\0";         //清空数据的指针
uint Rflag = 0;                        //按受数据标志位
uint Tflag = 0;                        //发送数据标志位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if(Rflag)                //按受数据标志位溢出
                {
                        Rflag = 1;                //归零
                        for (str; *str!='\n'; str++)  //从底位开始送数 回车结束
                        {
                                *str = SBUF;
                        }
                }

                if (Tflag)
                {
                        Tflag = 0;
                        for (str; *str!= '\0'; str++)
                        {
                                SBUF = *str;
                        }
                        if ('\0' == *str)
                        str = cleanstr;                                //发送完毕后指针清零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ES = 0;
        if(RI)
        {
                Rflag = 1;
                RI = 0;
        }

        if (TI)
        {
                Tflag = 1;
                TI = 0;
        }
        ES = 1;
}

楼主:
Rflag = 1;  改为 Rflag = 0
这有错,
还是不行!

网友A:
晶振和波特率,搭配的真有特点。
我也是新入门的,以为浅显的知识,我认为11.0592对波特率9600容易丢码,出错。

网友A:
4M或12M晶振对应9600的波特率。
若还是出错,我的建议是多调试几次,加一些指示灯的指令在程序里面,看是哪一步没执行到。我有问题就是这样做的,虽然笨了点,但是简单,有效。

网友B:
把这些for都去掉,主程序本来就是循环执行的,不管是发送还是接受都是一个一个来的
接收:
*str++ = SBUF;
if(*(str-1) == '\n')
      Tflag = 1;                //碰到回车开始发送,注意这时PC要停止发送,防止冲突(半双工的情况)
发送:
SBUF = *str++;

楼主:
呵呵,不行,接收不了数据,照你所说的,我修改了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a,b;
        for (a=z; a>0; a--)
        for (b=114; b>0; b--);
}

void uartinit()                 //初始化子函数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TL1 = 0XFD;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 9600
        TR1 = 1;
        ES = 1;
        EA = 1;
}

uchar *str  ;                                //指针存数据
uchar *cleanstr = "\0";         //清空数据的指针
uint Rflag = 0;                        //按受数据标志位
uint Tflag = 0;                        //发送数据标志位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if(Rflag)                //按受数据标志位溢出
                {
                 *str++ = SBUF;
          if(*(str-1) == '\n')
                  REN = 0;

                }

                if (strcmp(str,"good")== 0)
                P1 = 0X00;
                delay(500);
                if( 0x00 != *str && 0xff != *str)
                SBUF = *str++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ES = 0;
        if(RI)
        {
                Rflag = 1;
                RI = 0;
        }

        if (TI)
        {
                Tflag = 1;

                TI = 0;

        }
        ES = 1;
}
接收到good按回车确定输入,判断是good的话则关闭P1口,一开始时指针为什么是输出FF呢?
请教谢谢

网友B:
指针概念还有待学习
str每接收一个字节就会+1,比较不能这么用,同样后面的*str肯定是初值(没初始化就是0xff)

楼主:
那么,这程序是要比较的话那怎么比较呢,STRCMP不是用指针变量去比较的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认识完全错了哈。

楼主:
那请10楼发个小程序我看看

网友B:
//先要保证你的单片机相关配置没有问题,写一段程序供你参考吧

#define                MAX_BUF_LEN                  50

#define                SETBIT(val,bitnum)    val |= (1<<bitnum)
#define                CLRBIT(val,bitnum)          val &= ~(1<<bitnum)
#define                isBitSet(val,bitnum)  (val & (1<<bitnum) != 0)

#define                RXD_FIN                          0
#define                TXD_START                  1

uchar                rxd_buf[MAX_BUF_LEN] = {0};                                  //接收缓冲区
uchar                rxd_rdptr = 0;                                                            //缓冲区操作指针
uchar                rxd_wrptr = 0;
uchar                bflags = 0;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uchar tmp;
        if(RI)
        {
                   RI = 0;
                   tmp = SBUF;
                  if(tmp == '\n')
                           SETBIT(bflags, RXD_FIN);
                  else
                     rxd_buf[rxd_wrptr++] = tmp;
        }
        if(TI)
        {
              TI = 0;
                  SBUF = rxd_buf[rxd_rdptr++];
                  if(rxd_rdptr == (rxd_wrptr - 1))         //发送完毕(结束符不发送),重新启动串口接受功能
                  {
                             rxd_rdptr = 0;
                          rxd_wrptr = 0;
                          REN = 1;
                  }
        }
}

void main()
{
  sys_config();
  uartinit();
  while(1)
  {
           if(isBitSet(bflags, RXD_FIN))
        {
                 SETBIT(bflags,TXD_START);
                CLRBIT(bflags,RXD_FIN);
                rxd_buf[rxd_rdptr++] = '\0';                 //加个字符串结束符,以便进行字符串比较
                REN = 0;
        }

        if(strcmp(str,"good") == 0)
            P0 = 0x0f;

        if(isBitSet(bflags,TXD_START))
        {
                 CLRBIT(bflags,TXD_START);
                SBUF = rxd_buf[rxd_rdptr++];                   //启动发送,后续字节在发送成功中断自动加载
        }
  }

}

网友D: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F_LEN 50

sbit dula = P2 ^ 6;
sbit wela = P2 ^ 7;

uint inbuf[BUF_LEN];

uchar flag, a, i, count;

void init();

void main()
{
    uint len = 0;

    init();
    while (1)
    {
        while (inbuf[len] != '\0')

    len++;

        if (flag == 1)
        {
            flag = 0;
            ES = 0;
            for (i = 0; i < len - 1; i++)
            {
                SBUF = inbuf[i];
                while (!TI);
                TI = 0;
            }
            ES = 1;

        }
    }
}

void 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REN = 1;
    SM0 = 0;
    SM1 = 1;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r() interrupt 4
{
    uchar ch;

    if (RI)
    {
        RI = 0;
        count++;
        ch = SBUF;
        inbuf[count - 1] = ch;
        if (ch == '\n')
        {
            inbuf[count] = '\0';
            count = 0;
            flag = 1;
        }
    }
}

楼主:
12楼的JOYME 程序不全,我也补了点,还是不行!呵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X_BUF_LEN                  50

#define                SETBIT(val,bitnum)    val |= (1<<bitnum)
#define                CLRBIT(val,bitnum)          val &= ~(1<<bitnum)
#define                isBitSet(val,bitnum)  (val & (1<<bitnum) != 0)

#define                RXD_FIN                          0
#define                TXD_START                  1

uchar                rxd_buf[MAX_BUF_LEN] = {0};                                  //接收缓冲区
uchar                rxd_rdptr = 0;                                                            //缓冲区操作指针
uchar                rxd_wrptr = 0;
uchar                bflags = 0;
uchar                                 * str;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uchar tmp;
        if(RI)
        {
                   RI = 0;
                   tmp = SBUF;
                  if(tmp == '\n')
                           SETBIT(bflags, RXD_FIN);
                  else
                     rxd_buf[rxd_wrptr++] = tmp;
        }
        if(TI)
        {
              TI = 0;
                  SBUF = rxd_buf[rxd_rdptr++];
                  if(rxd_rdptr == (rxd_wrptr - 1))         //发送完毕(结束符不发送),重新启动串口接受功能
                  {
                             rxd_rdptr = 0;
                          rxd_wrptr = 0;
                          REN = 1;
                  }
        }
}

void main()
{
//  sys_config();
//  uartinit();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TL1 = 0XFD;
        TR1 = 1;

  while(1)
  {
           if(isBitSet(bflags, RXD_FIN))
        {
                 SETBIT(bflags,TXD_START);
                CLRBIT(bflags,RXD_FIN);
                rxd_buf[rxd_rdptr++] = '\0';                 //加个字符串结束符,以便进行字符串比较
                REN = 0;
        }

        if(strcmp(str,"good") == 0)
            P0 = 0x0f;

        if(isBitSet(bflags,TXD_START))
        {
                 CLRBIT(bflags,TXD_START);
                SBUF = rxd_buf[rxd_rdptr++];                   //启动发送,后续字节在发送成功中断自动加载
        }
  }

}

楼主:
13楼的mcuexplore,你的程序是可以,我正慢慢吸收,不过程序没有加消除旧数据的程序,呵呵

网友D:
消除旧数据两个方法:
方法1:
在主函数ES=1;后面加上一句inbuf[0]='\0';

方法2:
在主函数ES=1;后面加上memset(inbuf, 0, len);
同时需要加上头文件: #include <string.h>

楼主:
mcuexplore,
你的程序有D问题,一开始的时候会输出一串乱码,加上消除旧数据的其中一个方法都试过了,效果不太明显,我也正寻找是否其它地方有问题

楼主:
for(clean=0; clean<=BUF_LEN; clean++)
                        inbuf[clean++] = '\0';
我在ES = 1后加了这两句,结果好多了,不过时不时还会出现上次残留下来的数据!

网友B:
我的程序是没有初始化,因为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很显然你自己的初始化也不对,因为你没有使能串口中断,当然就不行啦,用中断必须保证ES = 1,否则连中断函数都进不了

程序思想是一样的,除了发送方式控制,他用的while(TI),我的程序是通过中断,运行的条件是你要配置好串口中断,即发送、接受中断都需要使能,另还要看你用的MCU,发送、接受中断是否共用同一个中断向量,如果是,这个软件就可以用(因你的程序是RI、TI在一个中断响应函数里做的,默认你的MCU是共用的,AVR ATMega系列的是分开的,即需要分别写两个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D:
因为现在在公司 没有办法调试(单片机在家里) 晚上回家调试 确认一下 再回复你

楼主:
:'(太感激了,那晚点我们再讨论!TKS

楼主:
19楼 JOYME
是的,我是用STC 51的单片机.你的程序我会再试试,如果可以,可发发你整个程序给我,让我多了解了解你的思路,TKS

网友B:
if(strcmp(str,"good") == 0)
这句话是错的
可以直接用定义的数组,str在我的程序里是没有用到的
写出if(strcmp(rxd_buf,"good") == 0)或不该,将str赋值
str = rxd_buf

楼主:
我用了if(strcmp(rxd_buf,"good") == 0) 但是接受不了数据,正在分析中

楼主:
为什么用strcmp一定要用数组呢,用指针不行么? 我就不明解,为什么跟C语言不一样,不能完全一样才执行,假如在C++6.0,用strcmp一定是跟GOOD完全一样,但到了MCU环境下就是输入不管你是什么字符串只要存在GOOD就执行IF 里面的语句,,,为什么,,,,WHY

网友D:
我这边调试是通过的 你那边是用串口助手 吗
如果不是 是不是上位机处理有问题

楼主:
我是用串口助手的,我朋友那边也出现这种问题,你原程序是什么,我是用你之前发的程序,可是不行,会出现有残留的字符

网友D:
两个需要修改的地方:
1. 请将uint len = 0; 改成uint len;
2. 在主函数while 内的开始处加入len = 0;

一个需要确认的地方:
请问你是如何发送回车的?
(你可以先将串口中断中ch == '\n'改成ch == 'z', 然后用串口助手发送abcz试一下)

楼主:
MCUEXPLORE 还是出现乱码现象,同上回原因一样,还有残留的旧数据, 我正在找原因

楼主:
MCUEXPLORE,
关于你的程序我已修改,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F_LEN 50

sbit dula = P2 ^ 6;
sbit wela = P2 ^ 7;

uint inbuf[BUF_LEN];

uchar flag, a, i, count,clean;

void init();

void main()
{
    uint len ;

    init();
    while (1)
    {
                len = 0;
        while (inbuf[len] != '\z')

    len++;

        if (flag == 1)
        {
            flag = 0;
            ES = 0;
            for (i = 0; inbuf !='\z'; i++)
            {
                SBUF = inbuf;
                while (!TI);
                TI = 0;
            }
            ES = 1;
                        for(clean=0; clean < BUF_LEN; clean++ )
                        inbuf[clean] = '\0';
        }
    }
}

void 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CON = 0X50;
        TR1 = 1;
    ES = 1;
    EA = 1;
}

void ser() interrupt 4
{
    uchar ch;

    if (RI)
    {
        RI = 0;
        count++;
        ch = SBUF;
        inbuf[count - 1] = ch;
        if (ch == '\z')
        {
            inbuf[count] = '\z';
            count = 0;
            flag = 1;
        }
    }
}

程序中的蓝字部分是我修改后的,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刚输入的时候还是有一段乱码,不知道为什么,同时还想提一下,串口调试助手的回车不是'\n'吗????????

楼主:
已找到原因,一开始没有清空数组,我把
for(clean=0; clean < BUF_LEN; clean++ )
                        inbuf[clean] = '\0';        }
在主函数一开始就清零就好了
不过,如果是回车键识别就不行了

楼主:
假如用STRCMP用来对比输入的字符串那该怎么写,我编了好久也不能实现,

网友D:
1. 如果仅仅比较单个字符 , 不是可以用 == 比较就可以了吗?
2. 比较字符串不是可以调用库函数 strcmp吗(头文件: #include <string.h>)

楼主:
strcmp 用这个函数的时候不方便,它中介比较内容,没有比较长度,,,,能有更好的函数么?

网友D:
不太懂你的意思 strcmp函数在字符比较的过程中包含了长度考虑,
比如, abc,  abcd比较
前面三个字符一样, 第四个字符比较时, abc的第四个字符为\0, abcd的第四个字符为d, d的asill码大于\0, 不就相当于abc的长度,小于abcd的长度吗

还有个问题,  就是你说的 "换行符"在串口助手中的表示(调试了很久, 我也没有找到), 其实这里的每次结束串口输入, 你可以采用"#", 就是说你在串口中断函数中, 当串口接收到"#", 就退到主函数中执行串口输出,
而你写的"\z"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呵呵,回车\r 我找出来了,
我说strcmp 不方便的意思,是这样的你可以试试,假设我用if (strcmp(str,"open") ==0 )  作比较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当STR字符串前四位是open之后不管是什么字符都可以进入IF 语句,输入是opendfdfwedfsddf 它也会进入, 搞不清楚,没办法,只好 再加长度比较 if(strlen(str)== strlen("open")) 但还是不行,,,暂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你方便把程序贴出来吗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F_LEN 50

sbit dula = P2 ^ 6;
sbit wela = P2 ^ 7;

uchar inbuf[BUF_LEN];
uchar innbuf[] = "strong";

uchar flag, a, i,temp = 0, count = 0 ,clean;

void init();
uint BOOLstrcmp(const char *s1, const char *s2);
void main()
{

        for(clean=0; clean < BUF_LEN; clean++ )
                        inbuf[clean] = '\0';
                        init();

    while (1)
    {

                if (strcmp(inbuf,"strong")==0)
                        P1 = 0X00;

        if (flag == 1)
        {
            flag = 0;

            ES = 0;
            for (i = 0; inbuf[i] !='\0'; i++)
            {
                SBUF = inbuf[i];
                while (!TI);
                TI = 0;
            }
            ES = 1;
                        for(clean=0; clean < BUF_LEN; clean++ )
                        inbuf[clean] = '\0';
                        temp = 0;
        }

    }
}

void 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CON = 0X50;
        TR1 = 1;
    ES = 1;
    EA = 1;
}

void ser() interrupt 4
{
    uchar ch;

    if (RI)
    {
        RI = 0;
        count++;
        ch = SBUF;
        inbuf[count - 1] = ch;
        if (ch == '\#')
        {
                        inbuf[count-1]= '\0';
           // inbuf[count] = '\n';
            count = 0;
            flag = 1;

        }
                temp++;
    }
}

就是这个程序!

网友D:
char sTmp[] = "strong";

if (strcmp(inbuf,sTmp)==0 && (strlen(inbuf) == strlen(sTmp)))
    P1 = 0X00;

网友E:
你的我没看,但我给你写了一份,经调试可用但要注意 要11.0592M的晶振(用9600的波特率是12M的晶振是有误差的),你以16进制发送1或0,以字符格式显示看看效果,再看看代码,再想想

网友E: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1,a,i;
uchar code table1[]=" I love you ";
uchar code table2[]=" you love me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1;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if(a==1)
                        {
                                  for(i=0;i<12;i++)
                                {
                                        SBUF=table1[i];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TI=0;
                        }
                        else if(a==0)
                        {
                                  for(i=0;i<14;i++)
                                {
                                        SBUF=table2[i];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TI=0;
                        }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楼主:
呵呵,我的程序完成了,谢谢各位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F_LEN 50

sbit dula = P2 ^ 6;
sbit wela = P2 ^ 7;

uchar inbuf[BUF_LEN];
uchar innbuf[] = "strong";

uchar flag, count = 0 ,clean;

void init();

void main()
{

        for(clean=0; clean < BUF_LEN; clean++ )
                        inbuf[clean] = '\0';
                        init();

    while (1)
    {

        if (flag == 1)
        {
            flag = 0;

                        if(strcmp(inbuf,"openled1")==0)
                        {
                                P1 = 0XFE; ES = 0;TI = 1; printf("led1 on ok\n"); TI = 0; ES = 1;
                        }

                        else if(strcmp(inbuf,"openled2")==0)
                        {
                                P1 = 0XFD; ES = 0;TI = 1; printf("led2 on ok\n"); TI = 0; ES = 1;
                        }

                        else if(strcmp(inbuf,"openled3")==0)
                        {
                                P1 = 0XFB; ES = 0;TI = 1; printf("led3 on ok\n"); TI = 0; ES = 1;
                        }

                        else if(strcmp(inbuf,"openled4")==0)
                        {
                                P1 = 0XF7; ES = 0;TI = 1; printf("led4 on ok\n"); TI = 0; ES = 1;
                        }
                        else if(strcmp(inbuf,"openled5")==0)
                        {
                                P1 = 0XEF; ES = 0;TI = 1; printf("led5 on ok\n"); TI = 0; ES = 1;
                        }

                        else if(strcmp(inbuf,"openled6")==0)
                        {
                                P1 = 0XDF; ES = 0;TI = 1; printf("led6 on ok\n"); TI = 0; ES = 1;
                        }
                        else
                        {
                                P1 = 0X00; ES = 0;TI = 1; printf("%s,ERROR\n",inbuf); TI = 0; ES = 1;
                        }

                        for(clean=0; clean < BUF_LEN; clean++ )
                        inbuf[clean] = '\0';

        }

    }
}

void 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CON = 0X50;
        TR1 = 1;
    ES = 1;
    EA = 1;
}

void ser() interrupt 4
{
    uchar ch;

    if (RI)
    {
        RI = 0;
        count++;
        ch = SBUF;
        inbuf[count - 1] = ch;
        if (ch == '\#')
        {
                        inbuf[count-1]= '\0';
            count = 0;
            flag = 1;

        }

    }
}

网友F(2012-12-21):
学习 最近在学这块 字符串比较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