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标幺法与相似变换

楼主(2012-09-19):
大家知道在计算高压系统短路电流时,有个标幺法简单的来说,就是选定一个基准值,然后按照功率方程和欧姆定律,将有名值统一化为标幺值,最后按阻抗标幺值来算短路电流
我在有的资料上看到,这种方法其实是一种相似变换,之所以可以用标幺值法来算短路电流,是因为相似变换后,其各物理量的标幺值符合欧姆定律及KVL KCL
我想想问问,这个相似变换是什么课程上面所讲的内容?这相似变换到底需要遵守什么样的变换规则,才能保证变换后的形式能够反映变换前的一些物理性质啊

网友A:
标幺值(无量纲,表为pu——per unit)是个相对于某基准值的相对数值而已。由于其与有名值(实际绝对值)相差一个固定的比例,故符合通常的线性物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