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面试,反向放大器计算问题求解

楼主(2012-09-19):
今天面试,一道很简单的反相运放计算问题。
如图:

没有R95  的情况下 VOUT=-Rf/Ri*VIN
但是加了 R95 我不知道怎么计算了。
贴出来求群里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匠人兄能不能麻烦你说清楚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换后还是一样的啊,就是R95那个接地电阻,我不知道处理。
有了 R95 电流 环路 我分析不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匠人的意思是R83,R60,R95是一个星形连接,把这个星形连接转换成三角形连接

对不?

网友C:
回复 楼主:
简单虚断,虚地后Uo=-3Ui

网友D:
楼主的VOUT=-Rf/Ri*VIN中,Rf=R60+R95//R83  不就行了么?

网友E:
设输入电压为u1 输出电压为u2 ,根据虚短虚断运放正向输入端等于反向输入端 2脚为0伏,电阻r84流过电流为u1/r84  ,r83电流等于 r84电流,u1/r84  =u2/(r83//r95+r60)/2

网友F:
看的不太懂

网友G:
对老T那个电路有疑问:为什么不用同相放大?(为了抑制共模??)

网友H:
匠人和T叔都是大神呐!

网友I:
虚短  虚断  再倒一下相互关系  就是数学问题了

网友J:
欧姆定律不就可以搞定了么??
假设R83\R95\R60交汇处电压为vx
(vi-0)/R84 = (0-vx)/r83 = (vx-0)/r95 + (ux-vout)/r60
四个电阻相等 => vout = -3vi

这个不错

楼主:
下午睡觉,才醒来不久,看到这么多回复,谢谢各位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K:

T叔 太厉害了,那么多资源, 而且每个资料点在哪都找的到。
多谢T叔!!!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兄弟解的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这个思路,为什么要除以2啊?

网友L:
心算就行了

网友L:
假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如输入电压100V,电流1mA,T节点为-100V,R95上电流1mA,两个1mA汇成2mA流过R60,R60压降200V,这样输出等于-100V-200V = -300V。其实就是利用电阻R95上电流,加大R60的总电流,达到放大倍数增大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谢谢兄弟细心解答,没分了,哈哈。
下次给补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对了有个疑问,刚看T叔发的资料,加个R95是为了增大负反馈电阻的Rf值来提高放大倍数。 跟你说的增加R60的电流提高增益,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
这个好像是模电书上的一道例题吧

网友M:
怎么算都跑不出那个四个字

网友N:
用戴维南等效比较简单.
Y-△公式难记

楼主:
26# weizheng07 哪四个字啊, 能详细说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戴维南 定理 我不是很会用,虽然记得写的是什么.

网友O:
利用虚断最下面的地跟2号脚连在一起分析不知道可不可以?然后在用虚短,用电流流过的路径相等求电压,好久没看模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前面几楼很多都是你这样的思路解出来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其实大家都不是冲你这分来给你回答问题的
这么说反而不好
有分只管给,没分都不在乎的

网友P:
还是那4个字。为哈100v加在上面=1mA?因为2,3脚是短路的。为哈R84电流=R83?应为2脚是开路的,电流流不进2脚也流不到3脚,只好流到R83去。 有了电流和2脚电压,把运放拿掉,欧姆定律就出来了。

网友Q:
悲剧不会啊

网友R:
利用理想运放的虚短, 虚断

Vin/100 = - (Vout/150 )/2

Vout/Vin =- 3

对不?

网友S:
电路中的常规分析。。。。。。。

网友T:
康华光,模电 书上确实有这道题

网友T:
还是例题

网友U:
这个电路为什么仿真没有输出呢?

网友V:
呼呼呼呼,想睡觉

网友W:
这个根据虚短,虚断就可以知道了。除以二是因为R83跟R95分流,而不除以二是得出R60的电流。

网友X:
1.UI/R84=0-[UO/(R60+R83//R95)]X(R83//R95)
2.R84=R83=R95=R60
==》UO=-3UI

网友Y:
这是基础呀。

网友:
学习了,看看就是虚短虚断的问题

网友Z:
上面的结果应该是多少啊》?
我算等效反馈电阻是100K;
放大倍数就是:-1;是么?

网友:
15楼正解!

楼主(2013-01-09):
混论坛两年多了,帖子都没裤子,版主此贴求酷

网友AA:
~长见识了,白混了

网友AB:
引用 楼主:
8# lanseshuijing
我也是这个思路,为什么要除以2啊?

因为r83和r95并联分流啊,这个公式还漏掉一个负号

网友AC:
就应用虚短和虚断以及基尔霍夫定律(流入节点的电流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就能解决问题,Vin/R84=(0-U2)/R83,(0-U2)/R83=U2/R95+(U2-Vout)/R60,U2为R95上面电压,通过这个等式关系可以算出Vout=-3Vin,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D:
用理想运放的虚短虚断特性列环路电流方程,这是T型网络反馈,提高等效R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