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程序 VHDL 始终错误?

楼主(2012-09-19):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0' THEN
            cnt_s <= '0';
         ELSE
            IF cnt = 12345  THEN
               cnt_s <= '1';   -- 1t
            ELSE
                cnt_s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rror d.vhd(237): couldn't implement registers for assignments on this clock edge

楼主:
PROCESS(sys_clk,newdata)
  BEGIN
       IF rising_edge(newdata) THEN
          case do is
             when x"10" => new_s(0) <= '1';
             when x"11" => new_s(1) <= '1';
             when x"12" => new_s(2) <= '1';
             when x"13" => new_s(3) <= '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LSE
             new_s <= (others => '0');
       END IF;
END PROCESS;
因為  newdata =1 時間不卻定,所以必須抓上緣 1個sys_clk,但是又錯誤......

网友A:
PROCESS(reset,sys_clk)
   BEGIN
         IF reset = '0' THEN
            cnt_s
引用 楼主:
告诉你时钟在这里没有使用。

网友A:
PROCESS(sys_clk,newdata)
  BEGIN
       IF rising_edge(newdata) THEN
          case do is
     ...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用时钟呢?